楼主(2011-12-23):
仪器仪表网介绍干燥箱用于物品的干燥,干燥箱的使用溢度范围为50 – 250°C,常用鼓风式电热干燥箱以加速升温。鼓风式电热干燥箱规格很多,如ALS一80,ALS一150,ALS一225电热鼓风干燥箱等。以AIS一225电热鼓风干燥箱为例,其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如下。
   1.操作规程
   (1)将温度计插人插孔内(一般在箱顶放气调节器的中部)。
   (2)通电,打开电源开关,红色指示灯亮,开始加热。开启鼓风开关,促使热空气对流。
   (3)注意观察温度计。当温度计温度将要达到需要温度时,调节自动控温旋钮,使绿色指示灯正好亮。10min后再观察温度计和指示灯,如果温度计上所指温度超过所需温度,而红色指示灯仍亮,则将自动控温旋钮略向反时针方向旋转,直调到需要的温度上,并且指示灯轮番显示红色和绿色为止。自动恒温器旋钮在箱体正面左上方或右下角。它的刻度板不能作为温度标准指示,只能作为调节的标记。
   (4)工作一定时间后,可开启顶部中央的放气调节器将潮气排除,也可以开启鼓风机。
   (5)用于烘干染色织物时,为防止染料泳移,应将织物忿挂烘燥,且温度不能高于60°C。
(6)使用完毕,关闭开关,将电源插头拔下。
2.注意事项
(1)检查电源,要有良好的地线。
(2)切勿将易燃易爆物品及挥发性物品放入箱内加热。箱体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3)箱内应保持清洁,放物网不得有锈,否则影响玻璃皿洁净度。
(4)烘烤洗刷完的器具时,应尽量将水珠甩干再放人烘箱内。干燥后,应等到温度降至60℃以下方可取出物品。塑料、有机玻璃制品的加热不能超过60°C,玻璃器皿的加热温度不能超过180°C。
(5)鼓风机的电动机轴承应每半年加油一次。
(6)放物品时要避免碰撞感温器,否则温度不稳定。
(7)检修时应切断电源,防止带龟操作。

网友A:
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

网友B:
这个是在介绍干燥箱的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吧,和煤中的硫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2012-05-28):
干燥箱www.zs-oven.com买回来了,也要学习保养知识,这样烘箱使用寿命才会长:1.打扫表面及工作室灰尘,保持机器干净、卫生。2.定时检查风机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声音,如有立即关闭机器检查。3.定时检查通风口是否堵塞,并定时清理积尘。4.定时检查温控器是否准确,如不准确,请调整温控器的静态补偿或传感器修正值。5.定时检查发热管有无损坏,线路有无老化。6.电热烘箱突然停电,要把电源开关和加热开关关闭,防止来电时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