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大家先看看这段视频,看起来感觉好想蛮简单的,
http://www.yinuofei.com/products/2009/6/Demonstration.html

本人也有一台自动车床,想弄个机械手,各位有什么建议呢,比较简单的。

网友A:
很普通的加工,这种动作,不用数控,就那种走芯机的自动车就行了。
如果是用NC车系统更简单了。

网友B:
现在数控程度比较高的用起来很方便,对操作工的要求也没那么高,可以的话可以考虑

楼主:
所以只有好东西才拿来这里推荐的

网友C(2012-02-01):
还是很不多的,有个问题,你们的进给是伺服进给吧,伺服是采用脉冲+方向控制吗?还是其他形式,能不能拿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