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今天到厂里去看一台百德富3.7KW变频器,上电运行,外接的刹车电阻就昌烟,拆掉刹车电阻运行正常,但机器按停止键了电机还在转动,量P,PR处有六七百伏的电压,拆回来我用变压器上电试机,再测P,PR处又没有电压,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负载的惯性太大。

网友B:
变频器内部的直流电压检测数值正常吗
以前遇过电压检测错误而导致制动电阻烧毁的情况

网友C:
电机没有刹车上面的电阻就烧了,内部的制动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负载的惯性太大。
应该不是,因为换了另一台同功率变频器上去是OK的,并且测量P,PB处,无论是刚上电还是运行行或停止时都是没有电压的,

楼主:
这两天检查,到时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D:
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有问题吧

网友C:
变频器有问题是肯定的;

网友B:
查查母线电压检测的部分吧

网友E:
刹车电阻冒烟,可见刹车电路的管子 或者模块相关的功能单元电路  一直出于导通状态!所以电阻要冒烟!!

网友F:
制动单元控制晶体管烧了。

网友G:
不知这个刹车电阻是不是和变频器匹配的。

网友H:
你的制动有问题吧

网友I:
参数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数设置不对
如果是参数不对的话,请问是要调试那些参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制动单元控制晶体管烧了。

我以前也碰到过,请况如朋友所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制动单元控制晶体管烧了。

我以前也碰到过,请况如朋友所说一样。

请问这个模块里面是有制动的吗

网友K:
是不是负载的惯性太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制动单元控制晶体管烧了。

我以前也碰到过,请况如朋友所说一样。

请问这个模块里面是有制动的吗

T7就是制动模块。

楼主:
此变频器搞定,说出来大家对这个结果可能有点失望
我查看了一下参数,他把停止方式选择由减速停止改为了自由运行停止,这个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我改过来之后带电机试机,超过10HZ就跳UV,后来我恢复出厂设置后就没有这个现现象了
总结,参数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L:
应该是制动管烧坏了

网友L:
今天到厂里去看一台百德富3.7KW变频器,上电运行,外接的刹车电阻就昌烟,拆掉刹车电阻运行正常,但机器按停止键了电机还在转动,量P,PR处有六七百伏的电压,拆回来我用变压器上电试机,再测P,PR处又没有电压,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下是那里的问题,是不是一运行刹车电阻就冒烟?还是在按停止键时才冒烟啊?我感觉还是制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今天到厂里去看一台百德富3.7KW变频器,上电运行,外接的刹车电阻就昌烟,拆掉刹车电阻运行正常,但机器按停止键了电机还在转动,量P,PR处有六七百伏的电压,拆回来我用变压器上电试机,再测P,PR处又没有电压,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下是那里的问题,是不是一运行刹车电阻就冒烟?还是在按停止键时才冒烟啊?我感觉还是制动有问题。
上面我已经说了,是参数的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