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大家好!有个问题困扰小弟很长时间了,就是输入220V交流给51单片机供电,通过单片机控制220V灯,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大体上都是降压-整流-稳压.
为什么卖的灯箱控制器却没有变压器呢,整流以后通过电阻和电容连接到单片机,通过可控硅输出接LED灯。

网友A:
楼主有实物,可以查看其电路。
楼主看到的,可能是电容降压;不知该电路是否可用于单片机供电;
若是,不知有不有抗干扰的问题,特别是可靠性有要求的场合。

网友B:
为什么卖的灯箱控制器却没有变压器呢,整流以后通过电阻和电容连接到单片机,

那应该是通过电阻降压的

网友C:
直接降压使用的话,你的计算你的电压降,不能误差太大,否则的话就会冒烟的

网友D:
单片机一般都是采用阻容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