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程序

楼主(2011-12-23):
。我在触摸屏上要设定定时器的时间,时间就设定在D252中,触摸屏地址和PLC地址一致。就是不能设定总是为0.最后找到图中的程序BMOV D435 D249 K10.这几行不理解程序,求前辈百忙中解答。

网友A:
我的理解是d435的数据传给d249然后d436的数据传给d250以此类推10次,bmov的意思是数据转移吧,

网友B:
是你这样理解的

网友C:
类似于欧姆龙的XFER指令?

网友D:
手册里是有说明的……

网友E:
这是什么品牌的PLC?这些是移位的,有示例的,参照下

网友F:
你们都理解错了,是批量传送的意思!

楼主:
三菱FX 系列的就是有些指令理解不透,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G:
D438执行后传到D252里;所以你在屏上设定D252后,如PLC图中第一行执行了,屏上设定是没用的;
D252显示的是D438的值;

楼主:
那我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怎么才能让它显示,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图中是D435,怎么就知道是D438是最后执行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