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不解

楼主(2011-12-23):
我看到东元变频器驱动板上有好多用D打头的贴片三个脚的元件又没有写型号,我想可能是二极。我用万用表量好像有二个二极管组的。对这个元件不是很懂请各位老师指点迷经。

网友A:
应该是三极管吧

网友B:
二极管一般只有一进一出,很简单的。有三脚的应该不是二极管。

网友C:
是二极管,两个串联起来的,有些是反向串联的,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元件,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用,还得请大师们解答!

网友D:
考,那是三极管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二极管,两个串联起来的,有些是反向串联的,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元件,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用,还得请大师们解答!

楼主说的是桥式整流吧

网友F:
三脚的贴片有些是双二极管的,也有的是单二极管的,另外一个引脚空着不用,其实和普通封装的二极管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脚的贴片有些是双二极管的,也有的是单二极管的,另外一个引脚空着不用,其实和普通封装的二极管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二极管,两个串联起来的,有些是反向串联的,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元件,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用,还得请大师们解答!
楼主何不上个图来看看][/size

网友H:
首先可以确定,以D标注序号的应该是二极管。元件有三个引脚,是双单元二极管,内含两只串联(串联方式可能不同)二极管。进一步确定,看一下元件用在电路的什么位置。MCU的接口电路用得最多,作用是信号钳位。一脚接信号MCU的信号输入脚,一脚接5V,一脚接5V地。将MCU的输入信号电压幅度钳位在-0.6V~+5.6V之间,确保MCU内部电路的安全。

网友I:
是三极管或双二极管要看型号的

网友J:
这个说明你修变频器还不多,那个就是二极管,不过是两个串起来的而已,有共阴,共阳,还有头尾相连,有的是整流二极管,还有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说明你修变频器还不多,那个就是二极管,不过是两个串起来的而已,有共阴,共阳,还有头尾相连,有的是整流二极管,还有是稳压二极管

支持!!

网友L(2012-01-31):
同意楼上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