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我有个疑问,请指教伺服器,维修时没有测试台,一般不能运行,这种情形下能测波型吗,能给我指点一下吗,不胜感谢

网友B:
海,你直接发文字就好了嘛,搞什么附件呢

楼主:
因为模块驱动电路和变频器的差不多,我就一个个光耦给信号来试测波形,六路我也不知道同不同步?我几天一直在想能不能用一台变频器的六路信号来试这个松下的驱动电路,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因为这个模块的驱动电路和变频器的差不多,我就一个个光耦给信号测波形我也不知道六路输出是否正常。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能否用一台变频器的六路信号来驱动这个驱动电路,各位老师请指点。

网友C:
嗨,这几天忙啊,才看到帖子,给驱动IC输入侧加矩形脉冲信号,可以测试输出波形。或施加直流信号(的有无),测输出电平变化,也可以。

开始可能只是驱动电源的电容有失容现象,将电容全部换新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2012-02-10):
谢谢,咸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