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上电过程中上电指示灯闪亮,各位大侠,帮帮忙解决一下。互相学习!!!
开关变压器的几路次级输出都是不稳定的 。  从0变大再变小,在变大。。如此反复》》

网友A:
应该是保护动作或是前一级的带载能力有问题,你查一下变压器前的直流电压,看是否正常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是开关管前的直流电压吗?可不可能是控制开关管的芯片出问题了呢???

网友B:
说的不怎么清楚,无法分析

楼主:
故障现象:就是上电后,控制板上的电源指示灯闪烁不停。面板无显示。。用代换法发现是电源板坏了。。 然后我就测量供电端(经过整流后)的5V、15V、-15V等,发现不稳定(从0变大再变小,后又变大,如此重复)。。后面我就直接测量开关变压器的次级输出,也发现各个次级输出都不稳定(从0变大再变小,后又变大,如此重复)。。请各位精英帮帮忙啦!! 谢谢啦。。。

网友C:
估计故障在初级的可能性大,电压在大小间变化说明电源经历了起振--停振--起振的过程,电压没超限反馈回路基本上判断没问题。检查下UC3844的供电部份,或是输出有无短路等

网友D:
驱动滤波电容老化 失容 击穿PC923

网友E:
可能为负载电路的过电流故障,引发过电流保护。逐一断开负载电路,如恢复正常,查负载电路的问题。

网友F:
开关电源保护了,说明开关电流有过流现象,查查开关电源的各路负载有无短路没有再查开关电源初级。

楼主:
谢谢,各位!!我把输出和初级电路差不多都查找过了,没有发现异常元器件啊!!真烦。。另外我换了一个8脚的芯片(另外一台的现象跟他一样。也是控制板电源指示灯闪亮),就是这两台故障现象一样的变频器的8脚芯片互换,结果现在两台的控制板的电源指示灯都不闪了。。真真烦!!(8脚的芯片看不清楚型号,估计是UC3844一类的东西吧,我猜是控制开关管一类的东西)     高手帮帮忙!!

网友G:
兄弟,海利普变频器修过3.7和5.5kw ,电源芯片是3842。建议你买点零件,很便宜的,
怀疑哪更换哪。强烈建议,买两本咸轻信老师写的两本书,包你看完既变高手,那两本书绝对是目前国内这方面最最好的书,而且卖的很便宜。

楼主:
最近又出现一次这种情况,俺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很感谢你们!!!

网友H(2012-02-19):
很有可能是驱动光耦短路引起的。

网友I:
楼主怎么没把结果共享啊?怎么修的啊?

楼主(2012-04-22):
有高手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我用不着回答@!!!

网友J:
电源控制有13844,3844两种不能互换要注意,变频器经常用这两种,而同一系列机器也经常用这两种。

网友K:
断开变压器的输出观察,应该是输出过流保护使电源控制芯片处于不断停振、起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