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燥箱

楼主(2011-12-24):
仪器仪表网介绍干燥箱用于物品的干燥,干燥箱的使用溢度范围为50~250°C,常用鼓风式电热干燥箱以加速升温。鼓风式电热干燥箱规格很多,如ALS一80,ALS一150,ALS一225电热鼓风干燥箱等。以AIS一225电热鼓风干燥箱为例,其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如下。
   1.操作规程
   (1)将温度计插人插孔内(一般在箱顶放气调节器的中部)。
   (2)通电,打开电源开关,红色指示灯亮,开始加热。开启鼓风开关,促使热空气对流。
   (3)注意观察温度计。当温度计温度将要达到需要温度时,调节自动控温旋钮,使绿色指示灯正好亮。10min后再观察温度计和指示灯,如果温度计上所指温度超过所需温度,而红色指示灯仍亮,则将自动控温旋钮略向反时针方向旋转,直调到需要的温度上,并且指示灯轮番显示红色和绿色为止。自动恒温器旋钮在箱体正面左上方或右下角。它的刻度板不能作为温度标准指示,只能作为调节的标记。
   (4)工作一定时间后,可开启顶部中央的放气调节器将潮气排除,也可以开启鼓风机。
   (5)用于烘干染色织物时,为防止染料泳移,应将织物忿挂烘燥,且温度不能高于60°C。
(6)使用完毕,关闭开关,将电源插头拔下。
2.注意事项
(1)检查电源,要有良好的地线。
(2)切勿将易燃易爆物品及挥发性物品放入箱内加热。箱体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3)箱内应保持清洁,放物网不得有锈,否则影响玻璃皿洁净度。
(4)烘烤洗刷完的器具时,应尽量将水珠甩干再放人烘箱内。干燥后,应等到温度降至60℃以下方可取出物品。塑料、有机玻璃制品的加热不能超过60°C,玻璃器皿的加热温度不能超过180°C。
(5)鼓风机的电动机轴承应每半年加油一次。
(6)放物品时要避免碰撞感温器,否则温度不稳定。
(7)检修时应切断电源,防止带龟操作。

网友A(2012-05-31):
确实,要注意正确使用干燥箱,并且要做好其保养工作。干燥箱应经常保持清洁,箱门玻璃应用松软棉布擦拭,切忌用有反应的化学溶剂擦拭,以免发生化学反应和擦伤玻璃。如干燥箱箱长期不用,应在电镀件上涂中性油脂或凡士林,以防腐蚀,并套上塑料薄膜防尘罩,防在干燥的室内,以免电器件受潮而影响真空干燥箱www.zs-oven.com的使用。放物品时要避免碰撞感温器,否则温度不稳定。检修时应切断电源,防止带龟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