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plc控制步进电机,当光纤感应到零件到位后,plc控制步进电机向前移动6MM,然后再感应到零件到位,再向前走。也就是说感应到零件到位,就移动一次。因为零件有震动,因此移动前不管光纤感应到几次,都算一次,感应一次移动一次。累计循环25次,开始快速移动,到遇到行程开关,停止。大家能帮忙看看这程序应该怎样编写吗?另外请教57两相混合步进电机,最高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1.检测到位上升沿置位一次,然后开始走。把走动的次数做个累加,跟25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2.具体最高频率多大要看你的电机了。有的最大到25K,看你买的驱动器能不能做细分。但是不能一味的追求频率跟速度,否则电机会堵转或大幅震动,具体也要根据你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节。

楼主:
现在是光纤感应很灵敏,感应到零件后,因为零件有震动,在步进电机还没有开始移动时,光纤会接通好几次。这应该这样做?

楼主:
期待高手回答啊!

网友B:
.检测到位上升沿置位一次,然后开始走。把走动的次数做个累加,跟25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2.具体最高频率多大要看你的电机了。有的最大到25K,看你买的驱动器能不能做细分。但是不能一味的追求频率跟速度,否则电机会堵转或大幅震动,具体也要根据你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节。

楼主:
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现在是光纤感应很灵敏,感应到零件后,步进电机还没有开始移动时,因为零件有震动,光纤会接通好几次。这应该这样做?

网友C:
感应到后上升沿控制一个M0不就行了嘛

网友D(2012-02-07):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很明显你要编辑的和我公司做的设备一模一样,程序是我编的。每步6毫米,共25个工件。你所问的问题,也是我刚开始时遇到的,好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