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单位一台10KV 7300千瓦的电机,运行电流不超,而电表计量超过实际功率,电耗过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超过实际功率多少?
实际电压上多少?

网友B:
测量下实际电压,功率超,电流不超,也只跟电压有关了,也不还跟电网有关,有效功率过低。

网友C:
如果这样的话,电机工作正常电压正常电流正常,只有耗电量大,只能检查一下电表了。

网友D:
实际电压是否过高 功率因数是否过低

网友E:
电压多少是个问题,可能主要在于计量不准。

网友F:
如果计量没问题则同意可能当时电压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实际电压,功率超,电流不超,也只跟电压有关了,也不还跟电网有关,有效功率过低。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