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空压机上面应用变频器可以用国产的通用型变频器吗?刚刚碰到了一个离心机的改造,用通用型的变频器不能用,需要用矢量型的,不知道空压机上面用通用得还是矢量的,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下啊!谢谢拉。。。

网友A:
通用变频器和矢量变频器
空压机上面应用变频器可以用国产的通用型变频器吗?刚刚碰到了一个离心机的改造,用通用型的变频器不能用,需要用矢量型的,不知道空压机上面用通用得还是矢量的,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下啊!谢谢拉。。。

首先,弄清楚通用变频器和矢量变频器的不同点。
    开环矢量控制:电机端没有编码器回馈的矢量控制。根据输入的电机铭牌参数,分别对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控制。
    闭环矢量控制:电机端有编码器回馈的矢量控制。用于高精度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和简单伺服控制等性能要求严格的场合。
                   通用变频器                            矢量变频器
   1。控制方式:V/F控制+转矩提升                         矢量控制
   2 。调速范围:   <1:40                                            1:100(开环矢量)
                                                       1:1000(闭环矢量)
   3。转矩控制:    无                                    有
   4。启动转矩:   无要求                              150%(开环矢量)0.5HZ
                                                       200%(闭环矢量)1HZ
矢量控制的优点:
1。低频转矩大。150%(开环矢量)0.5HZ
                      200%(闭环矢量)1HZ
2。机械特性好。整个频率调节范围内,有较硬的机械特性
3。动态响应好。100ms(闭环矢量)

空气压缩机节能改造,其负载不大,不需要大的启动转矩和很强的过载能力,一般的风机水泵型就可以,以台湾士林SF变频器为例。只需要选用相应容量的变频器,设置好参数,接好线,就可以了。
需要设置的参数:额定电压。加减速时间。两段速(高速和低速)。空转刹车。
SF系列还具有PID控制功能,配合压力传感器可以使储气罐内的气压恒定在一个值,有效的达到节能的目的。SF系列具有自动节能功能。

版主提示:讨论传动控制方案是可以的,打广告不行,任何形式的广告,都要禁止。否则就会被删贴。

网友B:
高性能矢量变频器比通用型变频器的速度控制精度高很多;
启动力矩大,可以达到电机额定转矩的100%—200%。

楼主:
非常感谢,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空压机的控制无非就是启动转矩问题。用什么变频器都可以。只要提供足够的启动转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