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今年4月去给我表弟帮忙套仿海利普的变频器  自己出成品,从制版到元件参数一一处理,最后装IGBT时出现了一个现象用25N120装机不好用出现显示故障代码无输出,,改用25T120就好使了,应该是内部阻尼管的问题所在,后都更换25T  或者40T的管子使用,特此提及一下以供大家参考!!代换需要注意的是同规格功率电流耐压的25T120与25N120在使用中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 请大家注意!!!!

网友A:
是什么故障代码!
我认为是25N120、25T120 IGBT管压降不一样,用929、316检测压降才保护了!不同IGBT压降不一样,用929、316保护,管压降检测过流保护电压也要跟着改变才对!

楼主:
故障代码 早已忘记了 我就是记得有这么回事,后来问卖电子元件的老板说元件不好用,问我们干什么用,我们说变频器使用,他说那你得用25T  40T的 因为他那边有做变频器的都是使用的40T  25T单管  可能二楼说的也有些道理,但是我不赞同你的说法,如果管子的压降都有那么大的区别已经造成保护电路动作,那管子还能用吗!!!除非是故障的管子!!!

网友B:
哈哈,也感觉不是管子型号和内部二极管的问题,应该是管子本身质量的问题。可能是管子质量差,饱和压降大,驱动电路报出的故障。单管改模块的过程中,确实碰到过这类问题,选用同型号的高质量管子,问题即能解决。一般是空载不报故障,带载即报故障。原因无非有二:非驱动能力不足,即IGBT不良。

网友C:
看来也有不少说头啊!

网友D(2014-03-19):
有谁知道M81019FP的引脚功能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已经找到了

网友E:
应该可以用 估计是质量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故障代码!
我认为是25N120、25T120 IGBT管压降不一样,用929、316检测压降才保护了!不同IGBT压降不一样,用929、316保护,管压降检测过流保护电压也要跟着改变才对!
比较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