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图1用来控制什么的呀,K1怎么又是 线圈又是开关的。
图3 表达什么内容呀,I0.0/I0.1默认不是常开的继电器吗?这样表示是I0.0/I0.1吸合后输出Q0.0吸合吗?
    下面的 常开Q0.0又表达什么呀?
==============================================

还有 PLC的电源又是怎么一回事。
公司都是将开关电源24V+/24V-接到PLC上。好像L,1L都是串联在一起的,M,1M,2M也是。
1。L相当于VCC,M相当于GND 吗?为什么不在内部板子上接好?
2。网上说PLC可以内部提供电源,不用外接,又是怎么回事??
我只接了输出的一组L+/M,发现不行,必须要全都接好。不然没有输出,按下开关后没有反应。
===============================================================================
小弟天资愚钝,看得是一头雾水。希望各位帮帮忙!

还有梯形图到底表达什么呀???

=============================================
谢谢1L,没人愿意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吗?

网友A:
图1是控制电动机的!好像是点动启动控制加连续启动控制!K1开关是接触器常开辅助触头!K1线圈是表示接触器电磁线圈的!
我只懂的图1。关于那个PLC我没接触过!我是新手!希望我们以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进步!

网友B:
楼主一下子的问题可不少哟,如果你知道自锁是怎么控制的,上面的图基本上都能看懂啦!

网友C:
去学一下PLC编程一切都懂了,不懂的话,说了也只能保证这一个图会,下个图也不会呀,

网友C:
输入上面最后一个程序之后,还要接线通电试,再接接触器试电机。

网友C:
对了,上面编程的第二走好像错了。还要把那个梯形图转化成C语言,再输入PLC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上面编程的第二走好像错了。还要把那个梯形图转化成C语言,再输入PLC里面。

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学一下PLC编程一切都懂了,不懂的话,说了也只能保证这一个图会,下个图也不会呀,
可否详解下。

网友D:
这使基本的起保停电路,如果你有电工基础,就应该看懂!楼主对比下电路图和PLC的梯形图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E:
图1用来控制什么的呀,K1怎么又是 线圈又是开关的。
K1是个继电器,看此图它只控制一个指示灯。K1的线圈和触点都是用K1来表示。
图3 表达什么内容呀,I0.0/I0.1默认不是常开的继电器吗?这样表示是I0.0/I0.1吸合后输出Q0.0吸合吗?
没有什么默认不默认的,I0.1外接一定是接停止按钮的常闭点,这是常规接法。
下面的 常开Q0.0又表达什么呀?
那是输出继电器Q0.0的自锁点,当然是常开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学一下PLC编程一切都懂了,不懂的话,说了也只能保证这一个图会,下个图也不会呀,

网友F:
好像是西门子的PLC的程序,你好好学习一下电工基础和西门子手册就好了

网友G:
学一下PLC编程一切迎刃而解。

网友H:
图一是电机的启停控制,SB1启动按钮,并的K1是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点,形成启动的自锁。SB2是停止按钮,下面串的是接触器的线圈。图一右面是电机运行指示灯。
   关于下面的问题只能对你说对电气控制和PLC需要重头学,通过你问的可以说明你几乎什么都不懂,借两三本大学的相关书认真的看看学学,再结合实际的电气柜接线看看就会自己明白的。

网友I:
图1是电工原理图是一个接触器自锁电路原理图并带指示灯. k1接触器,图中k1表示的是接触器的线圈和解触器的常开点。图3西门子plc梯形图也是一个自锁电路,I0.0/I0.1是输入继电器,I0.0/I0.1如果有信号输入Q0.0就会有输出。下面的常开Q0.0表示自锁,相当于接触器的常开点.

网友J:
楼主还是先去看看相关书籍,这个问题应该都会讲到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学一下PLC编程一切都懂了,不懂的话,说了也只能保证这一个图会,下个图也不会呀,
可否详解下。

网友L:
楼主是否知道什么是交流接触器呢?它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M:
楼主好像对电路图也不太了解

网友N:
图1,都是一个启动电路图,K1是自锁的,
图2也是,不过图2没看见过,
图3是一个PLC的梯形图,,
3个图都是自锁的,
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本来无物,何惹尘埃!

网友O:
哪里的学习资料,那个线圈K1因该是KM1 。PLC是截图吧,要两个条件,否则也是资料问题。大体就是自锁

网友O:
PLC第2步外部开关是NC的话,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