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这是用于单片机测量温度的电路,RT100k是测温电阻,电路里出现的两个电容器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去掉似乎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电容也就是滤波吧?
我还多了一个疑问,后面的17k的电阻也可以去掉,加在这里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