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电路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图1:
图2:
两个电路都是用于单片机输出信号控制蜂鸣器,为什么图2电路的蜂鸣器需要并联一个电阻呢?
是由于两个蜂鸣器的结构不同吗(压电式与磁电式)?似乎去掉电阻也能用

网友A:
应该是多余的,看不出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反而增加了电流损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