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我们厂用的西门子S300 OB1开头的一段程序,请各位高手指教。 非常谢谢!我的邮箱:jsxymqt@sina.com

OB1;    L    #OB1_PREV_CYCLE
          L    #OB1_MIN_CYCLE
          L    #OB1_MAX_CYCLE
          L    LD        12
          L    LD        16

          A     "log0"               M100.0
          R     "log0"               M100.0

          AN   "log1"               M100.1
          S     "log1"               M100.1

网友A:
A "log0" M100.0
R "log0" M100.0

AN "log1" M100.1
S "log1" M100.1

怎么了,这种常开常闭点的写法为何现在的菜鸟们都闻所未闻?

网友B:
意思上楼已经说了解

网友C:
最怕语句表了.前面5句不知道.
后面:
得到一个常0
得到一个常1
以备后用.很多别的plc有常0和常1.不需要这样编程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厂用的西门子S300 OB1开头的一段程序,请各位高手指教。 非常谢谢!我的邮箱:jsxymqt@sina.com

OB1;    L    #OB1_PREV_CYCLE
           L    #OB1_MIN_CYCLE
           L    #OB1_MAX_CYCLE
           L    LD        12
           L    LD        16

           A     "log0"               M100.0
           R     "log0"               M100.0

           AN   "log1"               M100.1
           S     "log1"               M100.1

前三句如果你看到过西门子系统功能手册中对于OB1的临时变量地注解,会发现很好理解的。
在此图中,我为你标注了这些临时变量的地址。
而你可以通过该图看到,最后一个地址为LD12,因为其使用的是DATE AND TIME类型,因此,其实际占用8个字节的空间。
在上图中,如果你有看过西门子的Step7编程手册的话,你能看到,LD12由LB12~LB15组成,而LD16由LB16~LB19组成,其实际对应DATA AND TIME类型中分别对应于年月日等字节数据。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指教,收获不小,非常感激。

网友C:
不错,cvlsam大大解释很清楚,受教了!

网友D:
我一般都是,
一个开点并其闭点,输出该点的线圈,
恒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