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view通讯

楼主(2011-12-24):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与eview的通讯,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头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学习;那位大侠有经验请与小弟交谈一下,如果有资料有例程就最好了,我的邮箱dshplc@163.com

网友A:
eview应该支持Modbus,你单片机可以按modbus协议编写程序

楼主:
恩,eview支持modbus,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编写单片机的modbus程序,刚接触modbus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楼上师傅发个程序学习一下,谢谢!我的邮箱dshplc@163.com

网友A:
以下是C51的Modbus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
**项目:开关量数据采集(EE01学习板演示程序)

**作者:一线工人

**网站:电子工程师之家 www.eehome.cn

**备注:modbus协议,rs485通讯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x_led=P0^0;//接收指示灯
sbit tx_led=P0^1;//发送指示灯
sbit ctrl_485=P3^2;//485接发发送转换控制
sbit dm=P1^4;
sbit wm=P1^5;
sbit led_cs=P1^6;
sbit b7=P2^7;//波特率设置位
unsigned int crc=0;
uchar sendBuf[20],receive_count=0,a[10];
uchar send_count= 0,send_num=0,addr_dip=0;

u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void beginsend(void);
void check_modbus(void);

/*************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3;y>0;y--);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0x20;//定时器1,模式2
 SCON=0x50;//串口通讯方式1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if(b7==1)PCON=0x00; else PCON=0x80;
 TI=0;//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
 RI=0;//接收中断标志位清零
 TR1=1;//启动定时器1
 EA=1;
 ES=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TMOD&0xf0;
 TMOD=TMOD|0x01;
 TH0=0;
 TL0=0;
 ET0=1; //允许定时器中断

}

void main(void)
{
 dm=0;
 wm=0;
 led_cs=1;
 uart_init();
 timer0_init();
 ctrl_485=0;//先置为接收
 while(1)
 {
   RI=0;
   delay(1);
   rx_led=1;
   tx_led=1;
 }

}

void beginsend(void)
{
 ctrl_485=1;
 TI=0;
 send_count = 0;

 SBUF = sendBuf[0];
 send_num--;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
{
 TR0=0;
 RI=0;
 check_modbus();       //一帧数据结束
 receive_count=0;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TI)
 {
   if(send_count < send_num)
   {
     TI=0;
     tx_led=0;

     SBUF = sendBuf[++send_count];
   }
   else
   {
     receive_count=0;
     ctrl_485=0;
     TI=0;
   }
 }
 else if(RI)
      {
        RI=0;
        rx_led=0;
        TR0=1;
        a[receive_count++]=SBUF;
        TH0=0xf4;                     //复位定时器计数
        TL0=0x1e;
      }

}

void check_modbus(void)
{
 uchar di,addr;
 if(receive_count>7)////////////////////address 03 00 00 00 01 crc crc
 {

   receive_count=0;
   crc=crc16(a,6);
   addr=P2>>4;
   addr=~(addr&0x0f);
   addr=addr&0x0f;

  di=~(P2&0X0f);
  di=di&0x0f;

   if(a[0]==addr&&a[1]==0x03&&(crc==((a[7]&0x00ff)|(0xff00&(a[6]<<8)))))
   {

     sendBuf[0]=a[0];
     sendBuf[1]=a[1];
     sendBuf[2]=0x02;
     sendBuf[3]=0x00;
     sendBuf[4]=di;
     crc=crc16(sendBuf,5);
     sendBuf[5]=crc>>8;
     sendBuf[6]=crc&0xff;
     send_num=7;
     beginsend();
   }
 }
}

/***********************CRC校验*************************/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unsigned char code auchCRCHi[260]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unsigned char code auchCRCLo[260]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long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楼主:
太棒了,很珍贵的资料,非常感谢,我顶
顺便问一下这个程序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个实现Modbus的03功能,你看一下modbus协议就明白了,这只是个示例,返回一个保持寄存器,就是变量di的值,主要是Modbus校验已经实现了,添加其他的功能也是很容易的

网友B:
有参考价值,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MODBUS RTU 通讯协议的问题。

网友C:
我这里有单片机与人机界面通讯的资料,要的下载哦!!!

技术资料下载:

楼主: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uchCRCHi是一个字节,它左移了八位还有什么呢 ,这里是不是定义的不对
同时  sbit dm=P1^4;
         sbit wm=P1^5;
         sbit led_cs=P1^6;
这三个位定义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uchCRCHi是一个字节,它左移了八位还有什么呢 ,这里是不是定义的不对
同时  sbit dm=P1^4;
          sbit wm=P1^5;
          sbit led_cs=P1^6;
这三个位定义又是什么意思,

那3个位和通讯没关系你可以不用管
ModbusRTU的校验是CRC16,那个返回指令就是把高8位和低8位的校验组合成完整的16位数据返回。

楼主:
void check_modbus(void)中的P2是怎么回事,外部应该怎么连接呢
我现在用这个程序跟eviewmd304l通讯,接收指示灯一直闪烁,但是始终通讯不上,晕

网友A:
你没看到么,P2的高4位是设置从站地址,这个程序是做主站用的,和eview通讯,我想单片机应该做从站,所以你要仔细看下ModbusRTU协议。

网友D:
我最近在研究单片机和组态王、MCGS、触摸屏等上位机通过MODBUS RTU通信的东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