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问题

楼主(2011-12-24):
有6支220V的电热管,头全接在一起,1-2尾接A相,3-4尾接B相,5-6尾接C相.当A相有其中一支发热管烧断,那1-2电热管头尾的电压还是220V吗?
我量了电压有260多了,A相剩的那支电热管也明显比其他的红.这是怎么回事?
注:零线都没接

网友A:
电阻大的那一相.电压高

网友B:
B,C相还是两根管子并接分流,但A相只有一根管子,少一根分流,即流过A管的电流大了,所以会比之前红。

网友C:
因为你是星型接法,烧断一根以后形成三相不平衡,有点电压升高,有的电压下降,争议近
快换上不然还要烧加热管

网友D:
零点漂移了,所以不是220了,发红是因为电流大,赶快把烧坏的换上吧,不然剩下那只不保了

网友E:
零点漂移了,星形接法,要把坏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是星型接法,烧断一根以后形成三相不平衡,有点电压升高,有的电压下降,争议近
快换上不然还要烧加热管
要是把接在一起的6个头上接上零线,会使它平衡吧

网友F:
如果不换管子,把接在一起的六个头接上零线,你的零线负荷会加重。还是把坏的管子换上最好,三相电流平衡。

网友G:
这种使用情况应该接零线的。

网友H:
并且零线不要用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