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记

楼主(2011-12-24):
今天修了一台东元4KW的变频器,现象是开机发抖,经主回路测量得知一路V相上驱动坏了,和W下驱动坏了。测驱动外围元件良好,就要换PC929和PC923集成块,用美工刀把集成块的脚割断,(这样这做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容易伤板子,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请告诉我,谢谢)。换上试机后测量正常。

网友A:
没有专门工具,只有如此

网友B:
快速焊,一下化一排脚你试过吗

网友C:
用普通电烙铁就能焊啊,不用割脚的。先将IC的各脚都挂满锡,两列引脚形成两个焊锡条,烙铁循环加热两个锡条,等充分熔化后,用镊子可轻轻取下IC。有的师傅将尖头烙铁弯折后,接触焊接面大,焊接效果更好。像20引脚以下IC,很容易焊的。

网友D:
怎么找楼主QQ号啊呀

网友D:
现公布一群号。27571865,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E:
再再练练焊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