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各位师傅,我有几个三菱HC-KFS43 400W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驱动器用的是三菱MR-J2S的,报警16、20),通讯线正常,请指教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这个是编码器故障,检查伺服电机到驱动器的编码器电缆以及接头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电缆接头没问题的话,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