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11KW的380V电动机需要星三角起动

楼主(2011-12-24):
1:现有一个11KW的380V电动机需要星三角起动,请问下图的接线方式正确吗?听讲过一些老师服说过星三角的延时继电器里的元件会比较坏,请问那些牌子的延时继电器质量比较好?同时11KW的电动机延时起启动需多少秒为适合?
2:250KVA的变压器转化成KW,大约为200KW容量(1KVA约等于0.8KW,也就是250*0.8=200)这种粗略计算正确吗?
请各位老师斧正!谢谢

网友A:
1.国内德力西的牌子就可以,延时要看你的负载了,一般5-10秒就可以;
2.好像变压器要计算功率因数,你那个0.8就是功率因数。

网友B:
电流乘以电压不就是功率吗

网友C:
星三角形启动的电路图没有错,我们延时继电器用的是正泰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国内德力西的牌子就可以,延时要看你的负载了,一般5-10秒就可以;
2.好像变压器要计算功率因数,你那个0.8就是功率因数。

网友D:
OMRON有专用的星三角起动控制用的继电器;

网友E:
可以的,时间范围可以长点,主要看负载!!

网友F:
我55Kw的泵是八秒切的三角,你的没有问题

网友G:
要注意电机的端子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H:
时间继电器很多了,当然你也可以用星角转换专用的。我们一般用欣灵的时间继电器,很好用的。

网友I:
第一个问题,延时时间要看第一级启动是否达到了应该达到的转速,并稳定运行,在转换第二级完成星角启动过程,一般的也要10s。先做下实验,在确定延时时间即可;

第二个问题,你是做变压器的还是使用变压器的?如果是后者,完全没必要自己算,把你要用的负载功率(注意是功率,kW)告诉做变压器的制造商就ok了,VA数让他们自己算,你就负责验收和使用即可。这样多保险呀,你没有计算失误的危险。

网友H:
也可以用公式 4+2√p (秒)简单地估算下转换时间,大约也就10秒左右。
严重支持11楼。

网友J:
西门子的时间继电器也不错的,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K:
主回路设计的非常好,比绝大多数的电工手册上的好。

网友L:
接法没错,图,画的很漂亮,

网友M:
11kw直接启动就行啊。。。真要用的话就买星三角启动器好了,和自己做价格一样,还漂亮,而且时间继电器是挂在接触器上气囊式的。这种时间继电器好啊,就没见它坏过。

网友N:
苏州西门子,正泰还是可以。时间长点只适合启恒转矩,其它的,有可能起不起来。

网友K:
小笨熊何出此言?我们的高炉上用了大量的南京西门子的200PLC,继电器确实有粘连的(非常少),但晶体管短路的一个都没有。可靠性我认为非常不错,经受过零下26.7℃的考验,没问题。

网友O:
请问一下你那个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请问一下你那个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上的,你去搜索就有。

网友Q:
11KW可以直接启动啊!

网友R:
第二个藐视不对   250变压器是360A   理论上是181KW  但是可以超一点   要是超多的话就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Q:
11KW可以直接启动啊!
我厂的变压器就是250KVA,11KW起动时的电流太大,同一车间还有其它设备,其中一台就380伏86A,还有其他车间的小型设备。

网友S:
我们这很少用时间继电器了,现在用延时头,接线少,成本低

网友T:
8KW以上最好使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Q:
要看变压器的容量,现在好多30KW的电动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U:
苏州西门子的接触器我用过不少在,质量的确不行,拆下看看。触点小的可怜

网友V:
在250Kva变压器下11KW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K:
你有什么权利骂我啊?你是怎么用的我不知道,我是唐山国义特钢的,西门子的PLC在我们这里很多,没有哪套像你们这么惨,应该你们用的有问题。钢铁行业的环境应该比较恶劣了,温度、粉尘、电磁环境都不怎么样,但我的设计或者要求(技术协议)都要求全浮空,就是隔离,模拟量、开关量都隔离,通讯也隔离。坏的情况非常可以容忍。西门子的接触器、继电器等低压电气我没用过,质量我也不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比如MM430,质量确实不敢恭维,但420、440、70都还不错。

网友W(2012-02-08):
11KW直接启动就行了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吗

网友X:
只要你的电力变压器够大100KW都可以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