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场管参数

楼主(2011-12-24):
求个位高手师傅,请问IRF540和IRF9530可以用什么管代替吗?IRF9530可以用75NF75代替吗?还有和75NF75参数差不多的PNP的管有那些,谢谢了。

网友A:
IRF540:MOS-ENH\S\L直插封装。最大电流允许值:28A;最大耗散功率:150W;可代换型号:BUK456-100,BUZ22,IRF140,IRF140R,IRFP140;

IRF9530:MOS-ENH/S/L直插封装;最大电流允许值:12A;最大耗散功率:75W;可代换型号:
IRF9130,JAAEGD1N,JABEHUIN,MTM12P10,MTP12P10,RFP12P10,SDF9130,SK9508,2SJ127,2SJ138;

楼主:
谢谢一楼,请问下有没和75NF75参数差不多的PNP管。

网友A:
75NF75,最大电压75V,最大电流75A,可用NCE7578或NCE7580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