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限运行

楼主(2011-12-25):
那位能帮我解释一下交—交变频的四象限运行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你找一本变频器说明书看一下吧!

网友B:
电机的运转方向与转矩分别建成X、Y轴;
对应就有4种状态;:
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
②象限为反转制动发电状态
③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
④象限为正转制动发电状态;

楼主:
变频器的四象限怎么确定x、y轴啊?

网友C(2012-11-09):
我也想知道呀,网上这类的知识不多啊

网友D:
楼主明确写明 为交--交变换
这个 在一般的变频器上使用还是比较少的 我目前没有见到过 倒是三相电直流调速很容易建立这个模型
四个状态分别是
正传 电动状态
正转 反发电 快速制动状态
反传 电动状态
反转 反发电 快速制动状态

附上一张 德国包米勒 直流调速的部分主电路图

关于交流电动机 这个估计还没有哪个公司 有产品 如果有的话 会去掉电容部分 变频器应该是18个 igbt单元
快了 会看到的 拭目以待吧

网友D:
我怎么看不到我上传的图片呢

网友D:
这个是传说中 18管 交交变换变频器 现在的控制技术和稳定程度 高次谐波干扰等 一系列问题还在 继续研发阶段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以六个管为基础 增加一个开关管 计算任务要增加一倍 增加12个开关管 运算的任务要增加2的12次方倍 当然这个数据很庞大 同时还有运算算法方面的问题 肯定也不是这种整倍数的关系
总之 还不是很成熟

网友D:
还有这种 带电抗器的 六管 主电路 模型

网友D:
对了 最后就那个苞米勒的说明书给大家查找资料提个方法

一般 日系 的产品 德系的产品 在停产几年后 就不再对国内提供 技术资料说明书等

官网也找不到  但是大家可以上美国的网站看一看
基本上都会有所收获

我思考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日本和德国 对国内的技术多少有一些 封锁的意思
你的设备坏了 它不提供资料 你只能换新的 更新换代
而美国不一样 日本和德国 都怕美国 会给他提供的资料时间长一些 全面一些
我维修这个苞米勒 就是这种情况 德国官网资料已经下架了
咨询上海有一个 办事处 说资料要收费的 70英镑 应该是这样子
美国的官网全部历史资料就在那里放着 需要什么下载下来就ok
 不过需要一些 搜索方面的小技巧 比如说 德国的网站后缀 一般是de 换成美国的 一般是.com .us 日本的是jp 台湾的是 tw 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运转方向与转矩分别建成X、Y轴;
对应就有4种状态;:
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
②象限为反转制动发电状态
③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
④象限为正转制动发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