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5):
有一台OMRON CQM1-CPU41的PLC是用于控制电镀线三台行车的装挂,PLC通过开关量横块与FAUNC的FVRE9S变频器连接,由于前段时间电池故障,导致内存区数据丢失,由于只备份了程序区数据,目前只能恢复程序,DM,HR区数据只能自已设置。本人接触PLC时间太短,不太懂。现在遇见一问题就是如附件梯形图输入端得电时,输出端无法得电,输出端只能强制得电,请论坛内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它前面的控制条件断开就不能得到能流工作,这很正常的呀!

网友B:
外部有没有连人机界面?

楼主:
1,输入端都是通的,见附件
2,外部没有连人机界面,我是通过PLC的RS232端口与电脑连接的

网友C:
plc是否在运行模式

网友D:
“当IL的条件为OFF时,PLC扫描但不执行IL和ILC之间的程序,其中IL和ILC之间的程序处理如下:IR继电器和定时器复位,HR继电器和计数器保持

楼主:
回复4楼:PLC在运行模式,PLC的RUN灯已亮
回复5楼:我已在操作界面将按钮调回手动模式,2.13常开和94常闭都是通的,应该说IL的条件为ON。关键点请大家看我附件的CQM1.CXP文件,除了204.02输出端会通外,没有一个输出端会通,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模式.

我个人现在的想法可能是变频器和PLC之间需要设置,不知道对不对,请论坛的专家指教

网友B:
变频器和PLC之间,如果你是通过端子来多段速控制,没什么设置;

楼主:
请教版主专家,问题是出在PLC的DM,HR区设置上吗,急呀

网友B:
如果还有相同的其它设备上有这个型号的,把DM及HR备份下来,传到这台上试一下;

楼主:
再请教版主一个比较菜鸟的问题。

关于DM区的参数,梯形图没有引用的DM址址(除了DM末尾的PC设置区数据外)值都为0000吗?

网友B:
新的PLC,没有输入过的话是全为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附件我打不开,看不到原因
可以打开的----改名为.cxp

网友E:
94.00
118.00
2.15
2.13
93.00
都是什么状态
怀疑 94.00 on;118.00 on;2.15 off
为什么 好好看程序

网友E:
关键点请大家看我附件的CQM1.CXP文件,除了204.02输出端会通外,没有一个输出端会通,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模式.
胡说八道-----程序中哪里有204.02?

网友E:
程序中有地雷

网友E:
再问句楼主
INH灯亮吗?
你检查程序没?第3条错的

网友E:
估计原程序或楼主没传对,或是用手编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