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

楼主(2011-12-25):
公司配电间的电容并联装置接地在墙四周围了一圈薄钢板,而且是露在外面,为什么?

楼主:
不明白
我知道是接地,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露出地表,距地面还有一定的高度

网友A:
可能是排除静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接地母线使用,这个在大型车间的墙角一样也有一圈钢带(大约离地板150毫米左右),都是做设备接地母线使用的
这个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接地母线使用,这个在大型车间的墙角一样也有一圈钢带(大约离地板150毫米左右),都是做设备接地母线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