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5):
今天早上我去试发电机,检查水机油柴油以后,电压也有25V,一启动就失败,然后我看到电压急剧下降,25V变成10V以下,再按关闭,然后再启动,连续几次是这样,只听到卡的一声, 大约启动了5次,最后一次第六次我再启动的时候,卡的一声,也是和上几次一样,但这次从电动机上方冒了一点烟出来了,我吓到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康明斯315KVA的,

网友A:
起动机冒的烟吧,检查起动机吧,电瓶估计也不怎么好。

网友B:
起动机冒烟说明电瓶没问题。故障是:1,启动机套子坏引起扫堂,转不起来。2,柴油机坏,机器卡死根本不转。检修方法:卸下起动机,用翘板转一下大齿轮,如果能动,再看一下起动机轴和套子的间隙。如果是启动机故障,换换套子保养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记着给电瓶充足电再试。

网友B:
你发电机所在的位置是不是温度太低,又是夏季机油。机器根本转不动。

网友C:
楼主的蓄电瓶不行啦!
电瓶容量不足造成机组启动没有完成。

网友D:
学习了,楼上几位观点应该是对的。

网友E:
发电机求助QQ:437648298,愿意回答任何发电机组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瓶极板连接柱正极烧了个大洞冒的烟。可能是不可逆硫化了,我测了一下那电瓶的电压,表面是10V 柱里面有13V,充电时显示29V 放电再测试就只有10。8V,

网友F:
换电瓶吧。感觉接触问题,遇见过,着车电瓶卡子处打火

网友F:
建议:先查型号,问厂家,找说明书。怎么找如何找是你的问题。

网友G(2012-03-23):
电瓶电量不足,发电时电流比较大,换电瓶或者看看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