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峰值的采集

楼主(2011-12-25):
upload=jpg]/uploadImages9/b8b91b56d7167f58fb57f047623943a8.jpg[/upload]

最近做了一套测拉压力设备;采用的FX3U-4AD模块采集;
需测拉压过程当中的峰值;然后将侧得的几个峰值做一个求平均值;然后保存。在调试中发现我的程序无法测得C点及C1点的数据(峰值)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刚刚没传完!
互相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请帮帮忙!没做过类似项目的也请发表发表意见!谢谢!

楼主:
谢谢3楼小笨熊大哥;咋晚上2点多还没休息?多注意身体;谢谢指导;我马上试试看;谢谢!

楼主:
遇到问题了;我按照您讲的方法;无法测出数据;请帮忙看看;错误在哪?谢谢!

楼主:
可以帮忙做一个截图吗;谢谢!谢谢!

楼主:
还是不行;今天弄了一天;峰值还是没整出来;敬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查手册看一下4ad的转换时间,然后每个转换时间保存一次数据,然后用冒泡法排序

楼主:
好的;谢谢小笨熊大哥;我邮箱地址是:junwei_121@163.com

楼主:
今天下午我用AD模块采集通道数据值后;利用数据排序的方法找出 峰值;效果还行;就是比较占PLC内存;一个通道就整了3000步左右。
不知前辈们有没更好的方法;希望工控朋友们多多发表意见;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A:
能介绍一下你的办法吗?fx3u不需要这么多步啊,你是不是指令用错了啊?

网友B:
你可以利用PLC的扫描周期,在每个周期采样一次,放到数据区,整个采样结束后处理数据,在6-8,8-10区间用最大值指令直接得到区间顶值,
如果不好确定6-8,8-10区间,可以用比较指令处理,求出峰值----好像不需要冒泡。
程序应该用不了多少。

楼主:
我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先将数据分成250份;将250份数据分别寄存到250个地址;然后利用XCH指令比较交换;

楼主:
13楼的大哥您好!
您的方法可以讲得详细一点吗!或者帮忙截一个图!谢谢!

网友B:
楼主参考,这是用欧姆龙软件编的
后边的你完善

楼主(2012-02-09):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的设备又出现问题了;还得过去一趟。采集方面:我之前的方法;厂放反应运算量过大;经常死机(数据有时反应不过来;数据不准 ;精确度不够)
知道一点:我刚刚看了一下你上次做的截图;图片太小了看不清!可以帮忙重新截一下图吗!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希望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一起帮忙看看。

网友C:
这个测试挺有用的,收藏了!

网友D:
直接读取实时值,然后用CMP比较,应该可以读取峰值。我以前用FX2N-2AD 就是这样读取的。

楼主:
好的;谢谢!
我马上到电工房;调试一下看看!
现在心里没底;得调试OK后;才敢过去(出差)改程序!不然过去也没用!

楼主:
首先得感谢sjpuk
刚刚利用胜利VC78过量化仪表输出4到20MA电流测试了一下;应该可以得到峰值结果。就运算方法而言优于我之前的方法;为此将调试样例程序分享给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不知大家还有没更好的方法;或其它方法;以便大家共同提高!
在此恭候大家;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