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11-12-25):
西门子plc与电脑通讯如何设定,与上位机通讯如何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plc与电脑通讯如何设定,与上位机通讯如何设定

如果你再加一个西门子PLC之间通讯如何设定,那么刚好凑成了: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下册要讲述的内容。

网友B:
这个问问的太高了,要回答得回答一大堆,呵呵

网友C:
告诉你个捷径:
你上位机选用西门子的软件,如WINCC,那么你就不用管那些具体的细节了。
假设你只是需要个操作画面,上位机装PCACCESS1.0SP2或者更高、WINCC6.0SP3。

网友D:
硬件可以采用一根导线或者用无线模块连接就可以,不过有线的方式传输不远,如果用上海桑博的无线模块可以到5000米,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上位机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