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5):
主要是驱动器与PLC连接、设置方面的,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更好,小弟如饥似渴啊,谢谢啦!

网友A:
三菱PLC编程手册及伺服的详细操作手册;

网友B:
设置看对应驱动器的手册,连线可以看FX3U的手册定位控制篇,后面附录有接线介绍

网友C:
首先要对伺服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建议找一点理论的书先先,再看伺服放大器的使用手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