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恳求高手指点迷津,急求OMRON PLC FB 功能块的使用,为何我软件里调用不出FB功能块?

网友A:
请教欧姆龙问题时,务必说明机种。

网友B:
是不是选的机器不支持?

网友C:
是呀,机种不同,功能大不相同.

楼主:
OMRON PLC FB 功能块的使用,的确要选好机型才能使用,有的机型不支持功能块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