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永宏PLC  “-/-” 反相   这个要怎么理解呢?什么情况下使用,谢谢!

网友A:
永宏的我没用过,
这个应该和三菱的一样吧,
条件为1,则输出为0,
条件为0,则输出为1,
什么时候用?
1和0是相反动作的时候才用

网友B(2012-12-25):
是的   wanwan正解   在反相前面条件为1,则其后面断开为0.前面条件为0,则后面得电为1.
可以简单编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就是把前面的信号求反一下了,呵呵

网友D:
简单写条程序,仿真下,一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E(2013-07-30):
是的 信号求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