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仪器仪表网介绍:超声波清洗器的基本结构。仪器仪表网表示超声波清洗器通常由超声源(即超声波发生器)和盛有清洗液的清洗槽两部分组成。超声波发生器有电子管和晶体管两种。超声波发生器可分为振荡器、激励器、功率放大器和电源4个部分.多谐振荡器由2个晶体管组成,可调节电位器改变发生器的工作频率.当换能器由于负载、温度等因素影响,使工作频率偏移时,可通过调节电位器来适当改变多谐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使整个系统保持同步,从而保证换能器在最佳频率上工作.激励器由4个晶体管构成,使整个系统保持同步,功放单元为三路合成。
清洗槽的主体是一个盛液体的槽子,有单缸型、多缸型等。清洗槽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超声换能器,是用压电材料制成的夹心式换能器振子,利用超声发生器输出的电能加在振子两端,使其在对应方向上受压或受拉产生机械振动,发出超声波并将其传到清洗槽内.早期的换能器为磁致伸缩型,目前已多为压电晶体型所取代。换能器可粘接在清洗梢的底部、侧壁部或放置在槽内.清洗槽还配有专门的加热和控温装置,以便根据不同的清洗对象、清洗液类型进行温度选择。基本结构如图2-5所示。

网友A(2012-09-10):
你好,请问一般的超声清洗器,那个地方超声场最强,大概的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