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小弟做了一个功能,程序如下:
     A     #in       //接口 IN
     FP    #fp         //接口TEMP
     JCN   _001
     AN    #out      //接口OUT
     =     #out
_001: NOP   0

问题来了,当在OB1里第一次调用的时候,可以满足要求,接通I0.0启动Q0.0,再接通I0.0停止Q0.0

可是当第二次调用的时候,就不行了,仿真中I0.0或是I0.1接通时,输出Q0.0或是Q0.1一直闪烁。

后来将#fp的接口改成IN-OUT就可以了。

可是小弟一直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临时变量不是在功能调用完成之后就清零了吗?为什么第二次调用会影响到第一次?如果程序有问题的话,为什么第一次又可以呢?

网友A:
临时变量不能用于边沿存储,临时变量使用原则先赋值后使用,未经赋值使用可能是不确定的值,不确定的值受程序结构影响。

网友B:
很奇怪,siemens 300的沿和rs触发器还要自己安排个存储地方.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