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1)三根220v10kw的加热棒接在三相四线的电源上怎样接省电

2)380v2.2kw电动机星接是多少电流? 角接又是多少电流?角接功率有没有提升

网友A:
1。我试过星形接法,也试过用固态继电器控三根火线,零线共用,哪种省电还没算过。

网友B:
1不管你怎么接都不会省电,加热棒的功率没有改变2 4.5-5A角接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改变电压(角接要用3相220v要不能电机会烧毁的哦)

网友C:
1 想省电功率就大打折扣了,星接发热棒承受的是相电压而角接发热棒承受的是线电压。
2 2.2kw的电机在我国一般都是星形接法,你用三角形接会烧电机的。

网友D:
第一个是纯粹的电阻电路,不可以角接的。也不存在节电的。
第二个不可以角接的,接完了会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想省电功率就大打折扣了,星接发热棒承受的是相电压而角接发热棒承受的是线电压。
2 2.2kw的电机在我国一般都是星形接法,你用三角形接会烧电机的。

那为什么2.2电动机的端子盖上标着怎样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试过星形接法,也试过用固态继电器控三根火线,零线共用,哪种省电还没算过。

那串联省还是并联省呢

网友E:
加热 那种方式都不会省电,因为热总量是一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试过星形接法,也试过用固态继电器控三根火线,零线共用,哪种省电还没算过。

那串联省还是并联省呢
哪种省电我还没去算过!

网友F:
功率是死的,怎么会省电呢!~能量是守恒的哦!

网友G: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同样的热量应该需要相同的电量来转化。要改也只能改变发热的快慢而已。至于2.2KW电机上面有角型标志,应该是为了需要的时候试验用吧,或者是国际化,因为有些国家的使用电压并不是220

网友H:
不管是星形还是三角形,功率是一定的,不会省电!!!!!!!

网友I:
本人建议
1),建议使用星形接法,星点还要接零线。想省电,功率就一定下降。
2),2.2KW使用380V电压只能是星接法,220V的电压 可以用三角接法。

网友J:
用变频器来,会少用一点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本人建议
1),建议使用星形接法,星点还要接零线。想省电,功率就一定下降。
2),2.2KW使用380V电压只能是星接法,220V的电压 可以用三角接法。
支持!

网友L(2012-01-31):
能量守恒怎么都一样

网友C(2012-04-04):
楼主你好,好久没有上论坛了,没极时回复你,2.2KW角接的电压是三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