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这是0.75KW的变频器380V的,如下图所示,通电后能正常显示也不报警,但输出没有电流也没有电压,电动机是正常的,请问是否脉冲坏了?下图中那个是充电电阻?“P+”这个检测点是指那个元器件?我这个变频器的端子排没有标示出这个点!

    在下是个新手刚入门没多久请各位高手和老师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发一大堆照片,但问题并没有说得明白。嗨,新手往往是这样的,想让“高手”们从照片里看出问题来!
1、检查驱动电路是4路供电还是6路供电。若为四路供电,逆变功率电路的下三臂IGBT(三只管子的发射极都接N)是共用一路电源的,这路电源坏掉,即无输出。
2、驱动IC(是光耦吧)输入侧的5V供电消失,无输出。
3、MCU(微控制器/单片机)与驱动电路之间,加有一级缓冲电路,查该级电路是否正常。
说了一、二、三,还是但心,作为新手,连“P+”都不能确定是电路哪个点的话,上述检查内部恐怕也能落到实处。
下点功夫,“顺顺电路”,起码能找到一、二、三所涉及到的电路,才能下手维修啊。

网友B:
对于楼主所发的帖无理解。

网友C:
买本咸老师的书看看,会有很大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本咸老师的书看看,会有很大收获的。
网址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本咸老师的书看看,会有很大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