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地址问题

楼主(2011-12-27):
大家好我现在想用以态网用PLC200与PLC300进行通讯..但是不知道在PLC300中的CP343-1模块中的地址怎么用啊?
谢谢大家了帮下我,现在很着急./

网友A:
不是你这种用法的,这是个通信模块!

网友B:
这个通信应该是和DP的原理一样
楼主红色圈的那部分,PIW和PQW都是代表和200通信的字地址

PIW代表是300读取200的数据地址,PQW则代表300发送给200的字的数据地址。
相当于模拟量通道一样。

网友C:
当你用这个模块通讯的时候,要调用通讯程序块.通讯程序块,需要这个地址,用来识别是用哪个模块通讯.通讯程序块填地址时候,只要你的首地址即你配置的256就行.

网友C:
当然了,还可能不要关心这个地址,但是必须分配给它.使用这个地址时,你看不到.

楼主:
楼上你们好,如果只是用CP343与WINCC通讯地址可以不用管它..对不
但是如果是PLC300与PLC200用CP343通讯那地址对应程序就的写是吗?
呵呵但是现在还是模糊

楼主:
四楼您好..你说的看不到是指的系统自己调用地址,所以通讯程序也不用管它?地址也不用管它..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你们好,如果只是用CP343与WINCC通讯地址可以不用管它..对不
但是如果是PLC300与PLC200用CP343通讯那地址对应程序就的写是吗?
呵呵但是现在还是模糊
  如果只是用CP343与WINCC通讯地址可以不用管它.
---------------是这样的,只要设定IP地址就可以了,具体的变量可以在WINCC里配置
但是你300和200通讯的话,怎么像wincc那样配置变量呢?所以还是得写程序啊

楼主:
谢谢楼上 了  好像又明白了点..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了  好像又明白了点..呵呵
 300这侧,你直接可以用
L 325   //或者别的数字
T PQW256//这样就是发送出去了,然后你在200侧监视,看看有没有数值

楼主:
那200中的与300中的对应地址是什么了?
怎确定呢?

网友D:
这个是在硬件配置里面自动分配给它的地址,跟你的网络地址没有关系

网友E:
那这个地址怎么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