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我对强电和弱电不了解!请那位高手解释下!在下先谢谢他!

网友A:
一般地说,直流24V以下,给一些电路板供电的属于弱电;
交流220V或更高的电压属于强电。个人理解,不一定准确。

楼主:
哦!谢谢了!工厂分强电电工和弱电电工是不?也就是满车间乱转的是强电电工,坐办公室的是弱电电工。

网友B:
基本上220V以下的都是弱电!

楼主:
哦!也就是搞PLC之类的都是弱电。

网友C:
上学时:AC36V以上是强电,工作时:AC127v是强电(机床)。

网友D:
能够把你电到的肯定是强点,电不到的是弱电!

网友E:
强电和弱电主要区别是用途的不同。强电是用作一种动力能源,弱电是用于信息传递。具体而言,它们大致有如下区别:
   (1)交流频率不同
   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赫),称“工频”,意即工业用电的频率:弱电的频率往往是高频或特高频,以KHz(千赫)、MHz(兆赫)计。
   (2)传输方式不同
   强电以输电线路传输,弱电的传输有有线与无线之分。无线电则以电磁波传输。
   (3)功率、电压及电流大小不同
   强电功率以KW(千瓦)、MW(兆瓦)计、电压以V(伏)、KV(千伏)计,电流以A(安)、kA(千安)计;弱电功率以W(瓦)、mW(毫瓦)计,电压以V(伏)、mV(毫伏)计,电流以mA(毫安)、uA(微安)计,因而其电路可以用印刷电路或集成电路构成。
   当然,强电中也有高频(数百KHz)与中频设备,但电压较高,电流也较大。又如手电筒与电动剃须刀虽然电压很低,功率及电流很小,仍属强电。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弱电己渗透到强电领域,如电力电子器件、无线遥控等,但这些只能算作强电中的弱电控制部分,它与被控的强电还是不同的。

网友F:
电得到你的是强电,电不到的是弱电

网友G:
1千伏以上是高压电以下是低压电,弱电是32V以下

网友G:
但是安全电压又是36伏以下

网友H:
1千伏以上是高压电以下是低压电,安全电压36V

网友I:
交流1000V以上,直流1200V以上叫强电

网友J:
一般相对工厂来讲,220V和380V这些最常用的算是强电吧,电子、单片机这些就算是弱电了,这强弱也有一个分的标准,选的标准不一样,分的就不一样

网友K:
支持9楼的说法。

楼主:
哦!明白了!有点!

网友L:
听大家一说,我糊涂了

网友M:
强电和弱电不是按电压高低来区分的。一般企业里把搞网络,通讯(信),智能控制(BA)这一块的工人称为弱电工。搞高低压配电,照明,电气线路维修的工人叫强电工。

网友N:
楼上比较靠谱 我认为10KV 以上才算强电

楼主:
哦!明白啦!谢谢!

网友O: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

网友P:
这问题有点,。。。。

网友Q:
可以这样的理解强电和弱电之分。
按电流分类强弱:那就是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分强弱,前者为强电;后者为弱电。即楼上小笨熊的观点,这是以系统工作性质划分的;
按电压分类强弱:那就是安全电压以下为弱电,安全电压以上为强电。这是以人身安全角度来划分的。

楼主:
分的很细!你人心也细吧!

网友R:
强电和弱电主要区别是用途的不同。强电是用作一种动力能源,弱电是用于信息传递。具体而言,它们大致有如下区别:
(1)交流频率不同
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赫),称“工频”,意即工业用电的频率:弱电的频率往往是高频或特高频,以KHz(千赫)、MHz(兆赫)计。
(2)传输方式不同
强电以输电线路传输,弱电的传输有有线与无线之分。无线电则以电磁波传输。
(3)功率、电压及电流大小不同
强电功率以KW(千瓦)、MW(兆瓦)计、电压以V(伏)、KV(千伏)计,电流以A(安)、kA(千安)计;弱电功率以W(瓦)、mW(毫瓦)计,电压以V(伏)、mV(毫伏)计,电流以mA(毫安)、uA(微安)计,因而其电路可以用印刷电路或集成电路构成。
当然,强电中也有高频(数百KHz)与中频设备,但电压较高,电流也较大。又如手电筒与电动剃须刀虽然电压很低,功率及电流很小,仍属强电。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弱电己渗透到强电领域,如电力电子器件、无线遥控等,但这些只能算作强电中的弱电控制部分,它与被控的强电还是不同的。
【方案】基于台达机电一体化技术的高速并条机

网友S(2012-06-23):
认同版主的解释!

网友T:
上学的时候学的
交流1000V直流1200V,以上为强电,以下为弱电

网友U:
国家标准里貌似没有这两个叫法,估计没有标准的答案了

网友V:
动力系统中以功率性负载输出的是强电,一般的是220Vac,380Vac,或者更高,但在有的国家,110Vac一样作为动力,电流大功率大,也一样是强电。
控制系统中以电信号输出的是弱电,一般的是36Vdc以下的,但是有些较高电压的,如过去有自整角机,以100V以上输出信号,单电流不大,一样的是属于弱电。
强与弱不单纯是电压的高低,主要是输出功率-负载。当然,能不能造成人体伤害的也就是一个分界了。

网友W:
电子类人们习惯分为强电(电力)和弱电(信息)两部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弱电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即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传送的效果问题,如信息传送的保真度、速度、广度、可靠性。一般来说,弱电工程包括电视工程、通信工程、消防工程、保安工程、影像工程等等和为上述工程服务的综合布线工程。弱电是针对强电而言的。强电=(380/220)、高压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电子类人们习惯分为强电(电力)和弱电(信息)两部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弱电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即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传送的效果问题,如信息传送的保真度、速度、广度、可靠性。一般来说,弱电工程包括电视工程、通信工程、消防工程、保安工程、影像工程等等和为上述工程服务的综合布线工程。弱电是针对强电而言的。强电=(380/220)、高压不管。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