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本来设计的图纸是用一个变频器点动JOG端子配合正转FWD、反转REV两个端子实现正反两个方向的点动运行,可一用在传创变频器AC60上就不行了,因为此变频器分别有正转点动运行端子和反转点动运行端子,如果只用其中一个端子,那就只能实现一个方向的点动运行,我该怎么办?必须得改图纸吗?

楼主:
请高手出招!

网友A:
传创的我没用过,
照楼主这么描述,通过一个JOG点进行正点、反点,应该是没有办法。
应该是得小改一下

个人观点,望指正

楼主:
如果在FWD、REV两个端子分别与正转JOG、反转JOG间接入一个点动按钮,是否可行?今天准备试一下。

网友A:
在需要正点时,JOG串入正向信号接入正点端子,;反之则串反转信号至反点端子,不知与楼主想的是否一样?
另外,你起的真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正点时,JOG串入正向信号接入正点端子,;反之则串反转信号至反点端子,不知与楼主想的是否一样?
另外,你起的真早...
原则上考虑是行得通,还得看实际结果,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C:
1可以在用两个中间继电器控制,利用互锁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2可以用三位两A旋钮控制开关也能达到你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正点时,JOG串入正向信号接入正点端子,;反之则串反转信号至反点端子,不知与楼主想的是否一样?
 另外,你起的真早...
原则上考虑是行得通,还得看实际结果,期待你的结果。

那就是我的方法 。你今天白天试的怎么样?

楼主:
是这样的,将正向信号接入正向点动端子,正向点动;将反向信号接入反向点动端子,反向点动。单独接入正向信号与反向信号,则执行连续正转与连续反转。

楼主:
点动与连续旋转不同的是点动时将外接电位器断开,执行的是点动频率。

网友B:
可以利用接触器点动与长动结合再加个正反转互锁来控制,仅供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接触器点动与长动结合再加个正反转互锁来控制,仅供参考啊

原来是用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接触器点动与长动结合再加个正反转互锁来控制,仅供参考啊

原来是用变频器控制的。
也可以利用他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通道,这是我个人的思路,自己琢磨下

楼主:
等我做完后,传个图上来,大家给评下。

网友D:
一个按钮实现不了正,反点动.2X2的旋转按钮可以实现.需要小改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