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请教下朋友们,变压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原理一样吗?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就是变压器,用于改变电压!

电流互感器,也类似变压器工作原理,将一次回路中的大电流改变成二次侧感中较小的感应电流,用于控制电流大小和保护电路!

网友B:
楼上都说完了,我只能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朋友们,变压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原理一样吗?

变压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都建立在电磁感应的基础上:电流比和电压比都与其匝数有关,从中还可以推算出1/2次的安匝数相等。基于这些关系,变压器是不允许短路的,否则由于产生短路电流而将变压器烧毁;而电流互感器则刚好相反,是不允许开路的,否则会因为二次产生高电压而击穿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朋友们,变压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原理一样吗?

变压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都建立在电磁感应的基础上:电流比和电压比都与其匝数有关,从中还可以推算出1/2次的安匝数相等。基于这些关系,变压器是不允许短路的,否则由于产生短路电流而将变压器烧毁;而电流互感器则刚好相反,是不允许开路的,否则会因为二次产生高电压而击穿绝缘。

从中还可以推算出1/2次的安匝数相等,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
V1/V2=W1/W2,∵I1V1=I2V2,∴I1W1=I2W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说完了,我只能顶!!!

网友E:
顶楼上说的。

网友F:
电流互感器是特殊的变压器,从工作原理上讲都是一样的,都是由初级绕组、次级绕组和插在两绕组的闭合铁芯组成。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不同的是电流互感器的初级绕组粗,匝数少,次级绕组多,线径细,次级绕组远大于初级绕组,次级绕组工作在短路状态,电流也是初级绕组的1/n,所以它可以测量流过初级的大电流。但是次级绕组开路时两端的感应电压理论上是初级的n倍,电压很高,有可能击穿绕组,所以次级绕组绝对不能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互感器是特殊的变压器,从工作原理上讲都是一样的,都是由初级绕组、次级绕组和插在两绕组的闭合铁芯组成。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不同的是电流互感器的初级绕组粗,匝数少,次级绕组多,线径细,次级绕组远大于初级绕组,次级绕组工作在短路状态,电流也是初级绕组的1/n,所以它可以测量流过初级的大电流。但是次级绕组开路时两端的感应电压理论上是初级的n倍,电压很高,有可能击穿绕组,所以次级绕组绝对不能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