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详见图片  最近老上手别人弄不了的机器 现又上手一台富士古老的G7 炸了整流桥 逆变器等等 快熔也被前修理者换过 最后修不了 客户就搁置了两年 接手重新做了整机母线绝缘 采购完模块 做完假负载保护一上电 呵呵呵 好险 庆幸做了假负载! 低频时灯泡雪亮 频率越高越暗 50HZ时暗红色 量输出电压正常 均无直流成分,第一就怀疑驱动滤波电容有问题 16V1000UF 一量均只有750UF 全换后上电一试 现象依旧 ,拔掉模块端子重新启动机器量触发电压 六路完全平衡,怀疑可能还有性能不良的模块,通过各种组合方式排出模块问题,无奈 看变形,问题出来了欢迎大家探讨哦 提示 注意采样时间

楼主:
图1
见图

楼主:
怎么上图这么难

楼主:
传图可真难啊

网友A:
太古老了
先不发表意见

网友B:
求指教:一台海利普5.5kw变频器,接手也有两年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1.三路驱动电路可以分别驱动一个igbt单元
2.其中vw相可以同时驱动两个igbt单元,u相和vw相任一项组合同时驱动两个igbt单元,报oc警告,并时常出现驱动对管中npn型管击穿
3.数字示波器测波形未发现波形异常
4.运行时数字示波器发现u相电压最小值为-14.0v,而其他两项电压最小值-8.0v,测量截止电压提供的电容和稳压管
电压为约9.5v,三项相差最大约0.2,电容25v47uf、稳压管10v都换过新的。
5.此种状态下主回路加入dc24v ,装入一体化igbt模块,测uvw三项电压50Hz时对称约18v
求楼主赐教,如何用数字示波器检测,我的示波器是优利得ADS1102CE,以前没用过,是不是
模拟的示波器更好用,请指教,在次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C:
第一张图接线也太乱了吧!

网友D:
太老了买新的把

网友E:
这个还是用GTR模块,不是IGBT
GTR是电流型驱动元件!
看看是否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GTR关断时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