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三菱Q系列PLC哪些型号的CPU带有光纤的接口,可以跟伺服驱动器通讯?我现在就知道Q172HCPU是有的,还是最新出来的CPU模块。另外这个光纤通讯,是什么协议的,是串口?我查了好久,也没有查到,高手呢?

网友A:
Q172HCPU还是要和CPU一起用,不能单独使用,现在有Q170M是集成了一个CPU和一个运行CPU,可以光纤连接伺服
这个是三菱的专用协议,SSCNET Ⅲ

网友B:
楼上的厉害,连标点符号都一个不差;

楼主:
原来不是PLC的通讯协议,而是伺服的SSCNET串行协议,三菱专用型

网友C:
三菱Q系列PLC哪些型号的CPU带有光纤的接口,这些CPU一般叫运动控制CPU,属于运动控制的。

楼主:
Q172HCPU,没错,就是运动控制型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