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1-12-27):
三菱FX的程序,老是提示出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程序没传好,不好意思。

网友A:
除出来的数可能有小数点了.

网友B:
D475内容,是否为0?

楼主:
,不太明白,高人指教

网友C:
被除数为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数据出错所致,检查数据范围

网友C:
DIV指令,当商为零时会出现运算错误,无法执行指令.................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在用仿真软件时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在用仿真软件时出现的这种情况

怕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是仿真软件是出现的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请教大家

网友G:
除数为0,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