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前两天,在工控网看到一个博客,关于模拟量干扰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看了受益匪浅,在我们实际运用中会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以下是文中内容,觉得很好,和大家分享下:

“车间有10台250KW电机,负载为高压泵。变频器用施耐德ATV71跟PLC通过DP联接,PLC使用的西门子300,压力变送器为西门子,变送器到PLC为4-20mA模拟量,中间使用屏蔽线输入。    调试好后运行一周一切正常。厂家走后,开机忽然出现8号泵,设定40公斤压力,实际值为70公斤。设定80公斤压力实际值为110公斤。刚开始怀疑传感器故障,替换到其他泵上一切正常。之后变频器全开,3,4,5,6,7,9,10号泵也出现类似问题。推测为压力传感器受到变频器干扰造成。厂家建议增加金属管屏蔽。但是考虑到现场施工难度(控制室距电机30多米,全部走的地下线缆沟)。并且我认为变频器的谐波干扰应该是压力值上下波动,很少见到有干扰造成呈线性增大的。刚开始怀疑厂家程序有问题,因为显示屏这边始终显示的压力值是40公斤,但是变频器却输出70公斤的频率。厂家不同意该观点,说自己绝对用的西门子标准PID块。
   百思不得其解。无意中发现,厂家传感器负跟屏蔽层同时接入到PLC模拟量输入端的M。拆下屏蔽线后将其接入设备的地后故障消除。
      推测:2线制传感器,正极有PLC提供24V电压,负极则是传感器用来输出4-20mA电流的地方。屏蔽线跟负极接到一起后,屏蔽线上的感应电动势产生电流一起进入了PLC输入端造成了一个叠加的电流,从而形成压力值线性的增加。
      结果运行没2天又出现同样情况,并且更严重的是其中一个压力传感器拆除了居然还有40公斤压力,最终检查发现PLC输入侧负极剥线剥长了,相互之间短路了,造成其他通道的信号串出来了。这才想起来,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厂家问我是不是设备地跟柜子地不在一个地上。压力传感器屏蔽线2端接地后,干扰还特别厉害。都无法显示。我也没多想随口来了句,单端接地。之后他们说好了。现在想来,应该是当初每个传感器的电流输出侧都通过屏蔽线联到了一起造成了短路,之后拆除了传感器侧的地线。由于屏蔽线没接到一起所以信号正常了。
   唉,刚开始布线的时候由于抢进度就没太认真,之后出问题了由于心虚就总往哪方面想,不严格按标准走,还真是害死人啊。”

楼主:
疑问:
1.我们连接模拟量信号线,是带屏蔽的,屏蔽层的线到底是控制柜一端接地还是现场仪表接地,还是两端都接地?
2.供给2线制,输出是4-20ma的,电源24VDC采用PLC自己的电源,还是用开关电源的电源?
3.什么情况下用开关的电源的负或者PLC的负和信号负连接在一起接入PLC的信号负。

网友A:
1.单端接地即可
2.都可以
3.我一般情况下都接一起

网友B:
学习了,收益匪浅

网友C:
学习了
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本来无物,何惹尘埃!

网友D:
楼主说的接法, 是会出问题的. 对于这种工程, 我的设计原则是:
1.电源供电要分开。
 PLC电源就是给CPU和背板供电的, 不要为方便去给变送器供。一定要用外供电源给变送器、7KF02(AI8)、5HD01(AO4)等供电,为的是内外隔离。 一般AI8我都用1KF01,普通24V电源。但这种情况,有必要加控制电源的隔离变压器,买西门子什么的专用工业电源,就是为抗线路干扰。
2.屏蔽接地
 第一,要绝对保证单点接地!一般在柜子里,要求接地良好。
 第二,屏蔽与M接一起,纯属胡闹! 怎么想的?直接把屏蔽改天线了。
3. -极的特殊情况。
 有一年,使用Modicon的NEZA,AO总是有问题,AI通道也互相影响。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电源-、AI-、AO-全部接在一起,解决了。 很奇怪,本来应该是互相隔离的,但非要把0电位统一了,才正常。
 此点还要注意,不在要放线时图省事,所有-端子使用跳线连起来,这样接触不好,容易出问题。我现在AI-的端子,全部进端子排,集中一段,用专用端子短接片接起来,再用粗线连到24V-。其它的,如继电器的24V+或-,不得不用跳线时, 还要首尾再环接,否则接多了,尾端电压可能会降至18V。

网友D:
再说一句,这个工程,2端接地,那环流可是不小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接法, 是会出问题的. 对于这种工程, 我的设计原则是:
1.电源供电要分开。
  PLC电源就是给CPU和背板供电的, 不要为方便去给变送器供。一定要用外供电源给变送器、7KF02(AI8)、5HD01(AO4)等供电,为的是内外隔离。 一般AI8我都用1KF01,普通24V电源。但这种情况,有必要加控制电源的隔离变压器,买西门子什么的专用工业电源,就是为抗线路干扰。
2.屏蔽接地
  第一,要绝对保证单点接地!一般在柜子里,要求接地良好。
  第二,屏蔽与M接一起,纯属胡闹! 怎么想的?直接把屏蔽改天线了。
3. -极的特殊情况。
  有一年,使用Modicon的NEZA,AO总是有问题,AI通道也互相影响。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电源-、AI-、AO-全部接在一起,解决了。 很奇怪,本来应该是互相隔离的,但非要把0电位统一了,才正常。
  此点还要注意,不在要放线时图省事,所有-端子使用跳线连起来,这样接触不好,容易出问题。我现在AI-的端子,全部进端子排,集中一段,用专用端子短接片接起来,再用粗线连到24V-。其它的,如继电器的24V+或-,不得不用跳线时, 还要首尾再环接,否则接多了,尾端电压可能会降至18V。
不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