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LC300程序块打不开..奇怪

楼主(2011-12-28):
大家看下这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你没有组态所以打不开

楼主:
1楼您好这别人的程序,都已经组态好的......

网友B:
当打开STEP7 的程序块,或者某个功能,或者选件包时,如果 Windows 的应用程序出现错误,系统将会显示“发生一个 OLE 错误”。
当启动应用程序时,OLE (Object Link Embedding) 是 Windows 内部的一种中心机制。
这种错误可能由多种不同原因引起,例如,Windows系统的错误安装,错误注册表项,或文件损坏。
许多可能导致这种情况,详细列表参见本网站常见问题条目好10208766,链接: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aktprim=100&lang=zh&referer=%2fWW%2f&func=cslib.cssearch&nodeid0=4000024&viewreg=WW&siteid=csius&extranet=standard&objaction=cssearch&content=skm%2Fmain%2Easp

网友B:
要实在解决不了 重新 安装STEP7 试试了。。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一些什么启动项木有开吧。。这个 你要把所有启动项都开了才行

网友C:
跟软件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D:
楼主,我这里也有类似情况,你那个OB1是蓝色标志,我的是黄色标志,我怀疑是不是被程序设计者加了密什么的。

网友D: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E:
应该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