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新手 请问富士模拟量输入模块NW0AW03-MT
0-5V输入时接什么端子,4-20MA时接什么端子

网友A:
2) 模組設定旋轉開關
.移動平均值設定,預設為0(無移動平均值)
.輸入範圍選擇,預設為0(-10~10V DC 對應-8000~8000)
.於更換模組前先確認指撥開關設定

.輸入範圍選擇開關(位於下方)
選擇開關位置 輸出範圍 A/D 轉換對應值
0(預設) -10~10V
1 0~10V
-8000~8000
2 0~5V
3 1~5V 0~16000
4 -10~10V
5 0~10V
6 0~5V
7 1~5V
0~10000
8 依軟體設定
9 未使用,會造成"開關設定異常的警報"發生

网友A:
不过,你这个型号的NW0AW03-MT,我还真没有用过,有没有图片给看看!!!

楼主:
V+  A1  I+  B1  COM0

V3   I3   COM3

是两路输入  一路输出

网友B:
您的型号错误了吧。

SPB的模拟量混合输入输出模块的型号为:NW0AW03-MR

其接线图为:

楼主:
谢谢四楼高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