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28):
我之前没遇过这种写法的程序,这是什么意思:
例如:X006-----------------------(T0 K2)
这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A:
X006-----------------------(T0 K2)
X006接通,to延时接通啊!!
这个很常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006-----------------------(T0 K2)
X006接通,to延时接通啊!!
这个很常见!!!!!

网友C:
就普通的一个通电延时啊

网友D:
前面接通后开始计时;
K2代表计时0.2秒;时间到后对应的T输出;

楼主:
哈哈,我看第二次懂了,以前程序都是K2在T0上面的嘛,嘿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给大家见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普通的一个通电延时啊

网友F:
表达形式不一样,造成的疑问。

网友G:
你这是老软件显示的

网友A:
楼主:你是哪里人??

网友H:
现在应该没什么人用楼主这种老版本的软件了吧

网友I:
老版本和新版本显示有差异的。

网友J:
三菱的,我好久没接触喽!温习一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