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较大容量的电动机在传统的降压启动方式中,都采用一台自耦变压器起动一台电动机的方法,而自耦变压器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的启动时间发挥作用,其余时间便退出闲置。市场销售的自耦变压器一台一般在1000~3000元之间。如果我们在施工中按一台发电机配套使用就得用四个自耦变压器来起动四台电动机,这样即造成了设备的浪费又给生产一线增大了工作和设备维护量。着眼这一问题,我设想用一台自耦变压器来起动多台电动机。
工作原理是:合上自动空气开关QA工作母线X11,X22,X13带电,按下1SB2,电源经X11    FU1    1SB1    1SB2
                                              IFM1
IKT1       2KM2          3KM4   nKM4    1KM线圈    1FR     FR
Q1KT线圈
FU2   X12,接触器1KM得电,主触头闭合,将电动机1M接通启动母线X21,X22,X23,为启动1M作准备,时间继电器1KT线圈也同时得电开始延时,接触器动合触点1KM,闭合自保1KM1和IKT,IKM3闭合直接启动接触器KM,KM主触器闭合将自耦变压器IT接通工作母线,此时自耦变压器输出60%(80%)电压将1M作降压启动。1KT经过一定延时后,触点1KT先断开,1KM回路,使1KM,1KT线圈先后释放,接触器动合触点1KM1,1KM3同时断开1KT和KM线圈回路,切断起动回路和自耦变压器TT,为启动另一台电动机做准备。动断触点1KM2和延时动合触点1KMT2和延时动合触点1KF2分别闭合接通接触器2KM线圈。电源经 X11   FU1   1SB1   1KT2   ILM2   2KM线圈   IFR   FU2   X12,接触器
2KM1
2KM得电,主触头闭合又将电动机1M接通工作母线,此时1M转入正常运行。因接触器动合触电1KM3、31KM3………nKM3是并联在KM线圈启动回路中,实现了任意启动其中一台电动机之目的,如果要作有顺序启动,只能启动一台电动机而达到保护自耦变压器TT的作用。其余各台电动机的启动原理相同。
HL1是自耦变压器TT的启动工作指示灯HL2是退出工作指示灯,FR是自耦变压器的热继电器,1FR-nFR是各电动机的热继电器。
元件选择:接触器KM,自耦变压器TT按其中最大的一台电动机配置,接触器1KM-NKM,热继电器1FR-nFR按各台电动机实际容量配置。
这个技术成果于2008年6月成功,使用后效果很好。例如:按三台发电机配套使用,过去得用12台自耦变压器。现在用三台就可以了。节约了9台,就节省了1万元左右的购买费用。在转场运输时,节省运输车辆和装卸工作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网友A:
我公司一台自藕启动32台电机

网友B:
严重支持0楼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耦变压器都是设计短时间工作的,那些一台启动不是同步启动32个电机的,我估计自耦变压器早就冒烟了,不懂不要在这里叫嚣误人

你的回答很让人难以理解,什么《那些一台启动不是同步启动32个电机的》,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呢?

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居然说出来32台电机同步启动,那才叫笨哩!

我想应该是:自耦变压器都是设计短时间工作的,32台电机,如果是连续启动,就容易烧毁吧。

那么,你就给个时间间隔吧,多少?以不烧自耦变压器或其温升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了。

总之,事在人为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你的回答让人听了很是不舒服,希望能改一改。

网友E:
看得出来,6楼你是个很理智的人。话说的在理,好。

网友F(2012-09-13):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一台自藕启动32台电机
自藕变压器说明书中介绍启动次数和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不然容易发热损坏。不知你一台自耦变压器启动32台电机间隔多久?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G:
4楼发言,主要是简化了,少标点符号,少字,导致语言上有些不通顺或连贯。唉...,现在网络都这样,有些东西只能意会。嘻嘻

自耦变只要工作电流不超出它的制造允许值,启动几台应该不是问题吧?关键是自耦变不能过载启动。这个应该是实质问题。

网友A(2013-04-30):
回复 #8 877476825楼
自耦变压器要长期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要长期工作的。
建议楼上师傅看看自藕变压器的使用说明书,呵呵

网友H:
如果我用一台本可以起动300KW电机的自耦变压器去起动20KW的电机,可以起动多少台?不过以我看根本不需要用自耦变压器,为何不用星三角起动呢?这不更省钱?

网友I:
自藕变压器可以设计成长期工作制的!

我用过,控制路灯的,每天工作8小时!运行了两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