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触摸屏维修之使用前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如下:
  一、黑屏:
  接通电源后,如果发现黑屏,请立即断开电源。首先检查供电电源输出是否正常,正常供电电压为直流+12v±2、电源极性是否正确,逆变器输入、输出连线是否接触良好。逆变器输出约有400V的高压,请不要用手直接碰触,以免造成危险。
  二、白屏:
  液晶屏出现全部白色,请断开电源。检查外部接口每条线连接是否正确,屏线是否松动、倾斜或脱落。将屏线重新插好,然后重新上电。
  三、花屏:
  液晶屏出现杂乱无章的颜色。请断开电源,检查屏线是否松动、倾斜。将屏线重新插好,然后重新上电。

网友A:
现实中碰到的情况比这要多的多;

网友B:
单位里都是新的,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C:
24V的触摸屏供电也很多,要看铭牌。

网友D:
80%是24v供电的 工业的触摸屏

网友E:
80%是24v供电的 工业的触摸屏,这只是一些常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