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式液位变送器

楼主(2011-12-28):
仪器仪表网介绍精确度较高的电导式液位计或液位变送器应该用伺服系统构成,图5.19是由电导原理构成的跟踪液位变送器。图中滚简1上绕有细钢丝绳,绳端重锤触及液面后形成电的通路,使伺服放大器2产生提升信号.此信号作用于伺胶电动机3,使之带动滚筒将重锤升离液面。一且与液面脱离接触.伺服放大器的输出信号改变.又使何服电动机反转,重锤又将下降.重新接触液面.如此反复动作.重锤的平均位置始终跟踪着液位升降,滚筒轴上所带的指示装置或电远传装置便可连续反映液位值。此处.重锤相当于探针.
   为了不致频繁正反转动,可采用高度不等的两个探针,都浸没时提升,都暴露时下降,只有高探针在液上而低探针在液下时电机停止。若两探针的高度差很小,也有足够精度。

网友A:
这个跟踪式的和雷达的那个更好。我觉得雷达的好